xfx讯景r9 280x板层短路烧毁维修

楼主(2018-07-28):
板子拿到手之后,发现供电接口处的板层有严重烧毁的痕迹,整个都烧透了,测量核心电阻2.3,正常,这才松了口气,应该核心没大事,测量12v供电口两个都短路,于是就开始把板子用壁纸刀片一点一点刮开,刮到板层中间没有烧毁痕迹为止,一测还是有轻微短路,阻值30多欧,这显卡的板层太多了,一层gnd夹一层12v,很有可能在刮的过程有粘连,不管了,直接上可调电源烧一下,一边加电压一边摸板子上的原件,看看有没有明显发热的,一直加到12v没发现任何异常,在一测阻值无穷大了,这回这两相供电都正常了,装好散热上机试一下,一次点亮,功夫没白费,安上驱动正常,跑甜甜圈温度有点高85度,原来的散热硅脂都干了,上电脑城8元买了一管金色的散热硅脂,拆开散热换了硅脂,开机跑甜甜圈温度比原来还高,一下跑到97度多,这硅脂普通的还真是不行啊,跑了一分钟直接黑屏了,我拆开散热一看硅脂都跑没了,于是这次我在核心外圈摸了一大堆硅脂,上机测试不黑屏了,显卡没坏,上网搜了一下说xx熊的硅脂好,买了还没到,等到了换上在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能出多少啊?

网友:
xfx的黑卡是的确很喜欢烧坏pcb的我之前试过7系列的卡10张至少会有4-6张会烧pcb不知道是我运气好还是咋滴,不过一般它不会把核心烧掉顶多烧得pcb后你要在原处挖坑挺难看的

网友:
讯景的卡最好不要买,感觉就是山寨的,做工太差,可以考虑V星华硕名人堂

网友:
我也不知道多钱出,有要的差不多就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