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海尔一体机Q5T

楼主(2018-07-29):
同行送修一台海尔一体机Q5T 板号MS-AC711,没说明问题。
插电发现大短路,拆机后发现短路烧坏了硬盘,

拔掉硬盘后机器能正常开机并能点亮,
当测试硬盘供电接口时发现12V供电变成19V了,
看来硬盘烧坏是主板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先找出是哪坏了,找到12V供电的电感测量发现只要插电,

这个位置就是19V,先怀疑12V的检测电阻,

拆掉电阻R608发现阻值正常,测量R601阻值也正常,看来电阻没问题,

那就有可能是上下管或驱动芯片了,芯片手里没有货那就先从上下管着手,
图纸显示上下管用的是一样的,先把上下管对调一下,
调完再插电,电感CHOKE10无电压,触发后一样无电压,
现在基本确定是上管损坏19V直接击穿了,
笔记本主板上找一个上管换掉Q54,焊好再触发,
测量电压11.98V,已经正常了,装硬盘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