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25板号LA-C701P 主板进水,不开机。大电流。捡钱的本本

楼主(2018-07-29):
进水的地方如图

如图电容腐蚀,场馆也腐蚀了。
这个是CPU供电得部位,第一个反应先测量CPU短路没有。测量无短路,拆下电容测量通路。公共点阻值正常,400多欧,换了电容。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
进水不是特别严重的还是好修

网友:
,小面积进水修复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网友:
知识决定维修速度!

网友:
还好这个水没有进到U里面,U端丽头就大了。

网友:
进水机,要么很难修,要么很好修

网友:
只想说收了多少钱

网友:
手机中这用电容可以扣掉,

网友:
可以 可以

网友:
水要是进到CPU你就不得了,还好楼主走运

网友:
楼主好厉害的样子,走运了

网友:
捡钱的活。扣掉洗刷刷,我都不换

网友A:
这种问题收个2百多应该没问题吧,楼主报价多少钱那?能透露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收个2百多应该没问题吧,楼主报价多少钱那?能透露下吗

同行的,能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语气好。最怕那种一大片的。。。。关键我还有强迫症,,有黑头的都要换。。。感觉好苦逼

网友:
进水看进在什么位置,巧不巧,这个主供电短路,好修,捡个大便宜

网友:
还行,,,电脑就是这样。。。有些好修有些换板

网友:
你有这个的图纸吗
我也有个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