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求高手,本人有台Ipad5

楼主(2018-07-29):
本人有台Ipad5电池充电显示100,取下充电器就关机了,换了电池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问下这是哪里的问题,新手勿喷谢谢

网友:
看主板电池扣,中间那个脚有没有阻值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电池附近有个管子短路吗

网友:
首先你连上电脑。看看是否有电池数据,没有的话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