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不通电检修

楼主(2018-07-29):
V星B75不通电,测试各电压对地无短路,强行加电不跑代码,查RTC电路,电池电压3.0,R551电阻电池侧电压3.0正常,跳线侧电压为0.2V,跳线侧为RTCRST#,电阻R551阻值20K,值正常,为什么电压却没有了,干脆换了一颗200值电阻,跳线电压3.0有了,开机正常显示,但关机后马上再通电,没有任何反应,必须取下电压接口,重新接上又可以通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很明显RTCRST#把电压拉低了,应该查下那边的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
RTCRST#给拉低了。为什么不接着查看什么电容电阻拉低它。相信不难的。实在不行。接电源上去烧。

网友:
c524換掉,看看.............电容是否拉低RTCRST#

网友:
台式的主板现在维修 收费如何

网友:
附近的相关电容都检测过没有损坏,而且取下后测试过电路电压还是拉低的。有时候认为是小问题,结果还真心难到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通病解决,最后抛出个问题~~~

网友:
附近的相关电容都检测过没有损坏,而且取下后测试过电路电压还是拉低的。有时候认为是小问题,结果还真心难到了

网友:
不错的案例分享 好好学习天天思想上

风神一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桥有问题吗

网友:
更换UP7534 大部分都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要换大件喽!!!!!!!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我这也有一片

网友:
上次修道一个B75M E33 SRTCRST#接的电容漏电 不开机

网友B:
看看RTC电路,换晶振,不行就加焊下桥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2018-09-04):
台式机主板,已经没有修理价值了哎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每次都要放电后才能通电一次,没搞定

网友:
C524拆掉就解决了, 我有两片也是这么处理好的

网友:
这板子我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电池没电引起不触发

网友:
CMOS电路上的电容或桥

网友(2018-10-07):
修板不容易啊,

网友:
有时候认为是小问题,结果还真心难到了。昨天修了三块板,同感

网友:
有可能是电压保护了,要找出短路点或是故障点。

网友:
旁边电容都拆掉,还不行可能就是桥拉低了

网友:
RTCRST#这个信号拉低了,吧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RTCRST#给拉低了!可以查查前端电路

网友:
怀疑rtc电路啊

网友:
我也是有一块开机不显示。今天在试试看。

网友:
不错的案例分享 好好学习天天思想上,,。。

网友:
高手啊,厉害,学习了,感谢好人分享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RTC电路,换晶振,不行就加焊下桥应该可以搞定
rtc电路换晶振,我想不通,RTCRST#低,IO是一个,电容是一个。跟晶振有毛关系。

网友:
判断故障的条件太少。比如关机后待机的电压。io的RSMRST。等等。

网友:
附近的相关电容都检测过没有损坏,而且取下后测试过电路电压还是拉低的

网友:
碰到这样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先放一边,那天想到了再来修

网友: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分享解决办法。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RST#给拉低了。为什么不接着查看什么电容电阻拉低它。相信不难的。实在不行。接电源上去烧。

嗯,你这说到了点子上,可能是楼主思路不和你一样,不管怎么样,修好了就是王道,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对于未知的问题,还和桥有关,想一想还是没头绪,那么桥坏了如果实在想知道为什么,不如先换个桥试一试。我是小白,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一回遇到一个B75主板,一会能触发,过阵子又不能触发,绞尽脑汁最后怀疑桥虚焊,下决心重植,结果植球6、7遍才把球植上,bga焊回去后,主板再也没有触发的能力了,桥被我植球烤熟了

网友:
不错的案例分享 好好学习天天思想上

网友:
RTCRST是给桥的,,被拉低,,电容去掉还是2v,真有可能是被桥拉低了或者就UP7534芯片拉低的,换7534不行的话,桥这种加焊肯定不行的

关闭过后,无法开启时RTCRST不是又变成2v了呢? 估计这个地方2v 的话,3vSB电压也不正常

网友:
RTC有电容漏电。你吹热了就好了。冷机就不行了。

网友:
一般来看,这个桥有问题了,你换了200的电阻之后,能用,电池也很快耗光的,到时候又不行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2018-11-06):
现在的主板,桥越来越难搞了。重植稍不留神,桥就报废了!

网友(2019-01-20):
回复是一种美德,看到帖子就想说上一句,学习学习

网友:
RTC电路部分有问题把,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cpu供电有个电阻  时长了容易拉低 电压 兼差下

网友:
V星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技嘉的还好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