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维修FSP180-50PLV

楼主(2018-07-29):
联想一体机电源维修FSP180-50PLV,不通电,发现待机电压没有,发现待机电源供电电阻坏了,这个电阻坏,IC一般也坏了,换二个无器件,待机电压有了,还是不开机,发现控制IC工作不正常,强行开机,主供电有了,但偏低,换控制IC完全修好 走过路过的兄弟加点分,谢谢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两个IC的型号吗?图片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两个IC的型号吗?图片看不清......

不记得了型号了,里面就二个IC,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