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安装显卡驱动花屏。。。

楼主(2018-07-29):
一台联想g400,不安装显卡驱动能正常使用,安装显卡驱动后花屏,而且这个花屏很奇怪,就是鼠标以下花屏,移动鼠标,花屏也移动,鼠标上方的都正常,鼠标下方的花屏,花屏过程也不会死机,都能正常使用, ,外接的话,笔记本正常,外接花屏, ,显卡重植过,后面也换过,bios也刷过,谁有见过,给个意见

网友A:
这个明显是屏的问题呀,应该跟显卡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显是屏的问题呀,应该跟显卡没有关系

外接都花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这个故障特殊,等待结果是怎样

网友B:
转移到外接,考虑bios,显存,官方驱动

网友:
是不是ATI或者AMD的显卡。AMD的显卡容易出现驱动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13694295506 -2 人楼主都换了好几个驱动了,连系统也换了

网友:
CPU 换一下啊

网友:
初步一看.会以为是屏的问题.但外接也一样.那应该就能排除屏问题.看来需要换个显示晶片了

网友:
是显卡或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外接也花屏自然不用考虑屏的事,不知道说屏问题的有没有仔细看

网友C:
搞下显存 先         一般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显存,还是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同意显存虚焊

网友:
是不是打胶的芯片,显存这些也要隔热,要不然会爆锡

网友D:
是不是驱动版本有问题,换个老点的版本试试看

网友:
坐等结果,学经验,这种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E: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外接和内屏一起看看,首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显卡供电看一下 还有转换电压是不是不够

网友:
会不会是 供电的滤波  捣乱?只是瞎蒙,,,

网友:
装个最低版本驱动就OK了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
为什么移动鼠标花屏也移动?是不是鼠标有定位花屏也有定位?

网友:
显寸问题吧..............................

网友:
显卡不应该是会坏啊   应该还是显存问题  重新直下球看看

网友:
这种还真没碰到过,期待楼主解决后回来说一下。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植过,也换过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移到外接,考虑bios,显存,官方驱动

系统7.10都换过,驱动也搞过好几个了,bios也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下显存 先         一般都是它的问题

好几个显存,换着累啊。。。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期望结果

网友:
显卡植过珠,那就优先显存

网友:
显卡驱动安装最低版本试试。上次遇见一个显卡去掉安装最新的都是现实叹号。然后安装最版的OK了。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都更新几个驱动试试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驱动版本有问题,换个老点的版本试试看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论坛我找过都没有这个问题出现,如果是驱动问题,肯定有人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外接和内屏一起看看,首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打了显卡驱动外接屏也会花的的。如果不打显卡驱动都正常,即使分辨率上去内屏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F:
不敢轻易动桥啊,不打显卡驱动,都能正常使用,搞砸了不好交代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好搞,,,只能换显卡下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敢轻易动桥啊,不打显卡驱动,都能正常使用,搞砸了不好交代

集成显卡驱动之后花不花屏?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集成显卡驱动之后花不花屏?

集成显卡不花屏。像素上去都没事,运行过程也不死机。蓝屏

网友:
进联想网站下个显示卡驱动

网友:
加焊下显存试试,也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都换了,换显存吧

网友:
不死机的话考虑一下显存。最好找一个显卡一样的BIOS.

网友:
显卡坏了 改集显不就好了  换显卡成本高 还麻烦

网友:
或者你查下显卡供电,显卡供电不稳定也会出现花屏的

网友:
官网的驱动你试过吗  换过系统吗

网友:
你加焊下靠近风扇边上的 两个显存   一般都是这两个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