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00B----之反复折腾篇

楼主(2018-07-29):
刚刚入手一台三星S22A300B开机有反复切换数字、模拟,插入VGA黑屏,明显为MCU软件故障。MCU为25X40BVS1G,屏号为:HT215F01-100官网果断下载刷机。但是不幸的是刷机过程中中途断网断电,导致不开机,这里说一下,(不是真正的不开机,而是有供电,但屏点不亮,按键不工作。明显为MCU不工作),无耐之下某宝走起,为省心省力,购买一体板,价格多为30-50元左右。
可是运气爆棚的是,可恨的某宝的卖家发的货真的是令人很无耐,旧的也就无所谓了,可是还是坏的,而且你坏的也行,修一下再给我呀,可是令我无语的是发回来的货竟然是上面烧糊的,而且PBC都烧断层了,真是无语,

无耐之下拆烧糊的MCU安装至原机刷坏的MCU上,可是运气不好是连续的,MCU程序竟然不好使,安装后白屏,导致灯管稳压部分急速升温,发现的早立马断电,考虑到最近运气爆棚的好,不敢再在某宝上面发一体板,直接购买CH341A模块,

这次还不错,速度很快,三天左右到家,安装软件走起,拆下原板上的MCU,上机开刷一切正常,但是安装回原板后,还是不开机,故障依旧,至此停工了,分析。。。。难道是MCU在作怪,这里有两种可能1是擦除无效,2是MCU损坏,机器入手时能点亮,只是插信号线黑屏,刷机时断电,导致不开机,MCU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呀了,难道是擦除无效,但是执行擦除命令时和写入,效验时没有错误提示啊,烦躁,不管是什么原因,找MCU代替吧,手里没有25X40BVS1G没办法,找废旧主板BIOS芯片吧,

这里找到一个SST25VF040B找了下资料各引角工作一样,果断上机写程序,焊回原板,接线开机,一次点亮,至此三星S22A300B维修结束,收工。。。。。。。。

最后送上MCU程序:

MCU:25X40BVS1G  屏号:HT215F01-100

网友:
自己先占个沙发。。。。。。。。。。。。

网友:
一个三星通病搞得那么复杂,我们都是直接用809H编程器,刷一下程序就好,这样的机器也就几分钟就能修好,而且是不拆机维修的。
其实还有个办法,也不要编程器,用QQ远程盲刷,速度也很快。

网友:
这是多么便宜的维程器啊.就不能买个好点的吗.后面那个驱动板钱白花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走了弯路了,本论坛就有这个程序,刷了就好啊。

网友:
这个确实不用这么复杂的,,,,,,,,,

网友:
更正一点:MCU又称为微控制单元,中间大片那块才叫MCU,你这个芯片顶多算个存储器。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