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水平重力感应指南针不好使

楼主(2018-07-29):
6s手机。不能自动转屏。不能用指南针和水平仪。手机怎么修理。哪里坏了

网友:
协处理器换一个

网友:
这是什么。能帮忙修吗

网友A:
没时间啊 兄弟 可以给你参考维修价格100-150 算是没坑你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时间啊 兄弟 可以给你参考维修价格100-150 算是没坑你的价格

行。谢谢

网友:
更换陀螺仪芯片测试

网友:
更换陀螺仪芯片测试更换陀螺仪芯片测试更换陀螺仪芯片测试

网友:
重装或者换陀螺仪ic

网友:
谢谢。已经更新系统应该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时间啊 兄弟 可以给你参考维修价格100-150 算是没坑你的价格

请问维修的话。手机会不会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