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京瓷C8520粉色一直提示缺粉???

楼主(2018-07-29):
京瓷C8520粉色一直提示缺粉???
粉色载体已换,原装碳粉已换,,求助,无思路!!!
求助

网友:
红色碳粉筒换过N个,最后一次换原装的,也就是用2天又提示这个

网友:
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
拆机,看一下对应色的碳粉传感器是否接触不良。最好找个手册看一下具体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