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无法关机

楼主(2018-07-29):
       今天修到一台A1278 版号820-2936-B的机器  拿过来是不开机,拆机以后是键盘问题,换了键盘机器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问题是机器不能关机也不能重启。点关机屏幕能关掉 但机器关不掉 所有电压都有,鼠标还亮,只能硬关机。
     BIOS刷过,硬盘线换过,所有外设都不插。单插硬盘还是不行。现在肯定是主板问题,想请教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我 也遇到过  ,开始也是键盘问题 换键盘过后 可以开机  正常关机后3秒内要自动重启    只能强制关机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

网友:
我修过,桥背面一个电阻问题,我当时以为桥坏了,换了桥一个样,后来查到一个电阻坏,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什么电阻或者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也遇到过  ,开始也是键盘问题 换键盘过后 可以开机  正常关机后3秒内要自动重启    只能强制关机

你遇到过然后解决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