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面一部分闪

楼主(2018-07-29):
    显示器上面一小部分闪,下面黑的,是屏坏了吗?

网友:
确定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不用查了,,,,,,,,

网友:
100%面板坏了 报废吧~

网友:
屏极大可能性坏了,无维修价值了,哈哈

网友: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百分之百是屏坏,还有一根亮线额

网友:
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故障,没修好过

网友:
屏坏了 别费事了

网友:
大湿们都说屏坏了,楼主不用再研究了吧

网友:
屏坏了,没有价值维修,报废吧 屏坏了,没有价值维修,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