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 V27不显示 风扇转转停停 附RT8859M实测关键引脚数据

楼主(2018-07-29):
手中2块这个型号的主板,故障一样。不显示,风扇转转停停。当排除CPU和内存故障后,一般都是由于BIOS信息损坏造成。但这2块主板不是。重写BIOS后照旧。最后查到不出CPU供电引起的。芯片型号RT8859M,维修过程省略,将关键引脚实测数据提供给大家,因为这种电源管理方案最爱坏的部分就是这些分压电路造成。
引脚序号   信号名称        实测电压           备注
22              setini             0.1V                   此引脚被三极管控制拉低
23              setinia            0.1v                  此引脚被三极管控制拉低
24              tmpmax        1.7v
25              iccmax          1.88v
26              iccmaxa         5v                     此引脚即便将上下分压电池都拆除也有5V电压
55              QRSET           1.8V
36              QRSETA         1.8V
42              OCSETA         3V-2.5V            此引脚开机后是3V,关机后是2.5v
43              OCSET           2.8V-2.5V         此引脚开机后是2.8V,关机后是2.5V
47              DVDA             1.2v                 此引脚常引起故障,原因是上分压电阻连接到12V
48              DVD               1.2V                 此引脚常引起故障,原因是上分压电阻连接到12V
49              TONSETA       12V
50              TONSET         12V

最后问题是47脚造成,只是上分压是868K,不好找。这些数据并找到故障花费5小时,为的就是坛友和同行遇到能省去摸索的时间。有赞同的加加分。

网友:
这是主板实物,修完后刷漆封闭了关键电路。刷的是松香的酒精溶液,效果很好,可以隔绝潮气和灰尘。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芯捷电脑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刷了以后也要坏,  刷了干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以后也要坏,  刷了干嘛呀

刷个可以隔绝潮气和灰尘。如果主板出厂时就刷了漆,保准能用很多年不坏。

网友:
搞错了吧???估计是你风枪吹一下就好,可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