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反复重启

楼主(2018-07-29):
查了各大供电都正常,复位PCIE的A10,a13,a14都正常,请问哪里还有问题会导致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看看。。。。。。。。。。

刷了台湾官方的bios,结果发现cpu供电没有了。这是奇怪了。

网友B:
先查各路供电和时钟复位吧。正常了。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各路供电和时钟复位吧。正常了。就刷Bios

关键是没有刷bios之前各路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刷了bios发现CPU供电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各路供电和时钟复位吧。正常了。就刷Bios

供电芯片的EN开启有信号。还需要查哪些针脚?

网友C:
刷之前有备份吗?再耍回去看看呗,有就换其他版本试试,如果还是没有就找CPU供电方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之前有备份吗?再耍回去看看呗,有就换其他版本试试,如果还是没有就找CPU供电方面问题

嗯。这个方法不错。我先试试,但按理官方的总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