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DS2不触发谁有上电时序

楼主(2018-07-29):
技嘉H110M-DS2不触发谁有上电时序。待机两个3.3V都有
新加的1.05V给桥供电也有。IO也有发出复位电压3.3V。

N_PCH_DPWROK 3.3V  PWRBTSW 3.3V也有跳变。
_-SLP_S3   N_-S4_S5  没电压。基本电件都正常。
还是H110上电时序条件不一样。那位大神手里有上电
时序麻烦发一下。IO会不会还少什么条件导致不上电

网友:
是不是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看看是不是 IO到绿线短线了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有3.3V吗。。。。

网友:
H110的主板这么新,都还有保修的唉,不过兄弟也算有胆识,我可不敢下手啊。

网友:
Intel的上电时序都差不多吧,侦测CPU的H_SKTOCC#,所有电池供电的到南桥的RTCRST#,RSMRST#,IO到南桥的O_IOPWRBTN#,S3#,S4#,PSON#

网友:
以后会留意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A(2018-09-01):
你查一下-PWRBTSW有电压?-PWRBTSW有跳变电压吗?O_PWRBTSW在OBC22电容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PWRBTSW有电压?-PWRBTSW有跳变电压吗?O_PWRBTSW在OBC22电容有电压?

都有跳变。才不知道要怎么修。上电时序又没有。

网友:
主板现在还修啊

网友:
更换IO能否解决,不然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么早就修上110系列啊,应该还没有过保的,资料应该不多

网友(2019-01-08):
我也见到一个板不触发,RTC电路可能有点问题,跳帽电压只有3.07V,让我很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