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B75-V REV2.01 不过内存

楼主(2018-07-29):
靠近CPU这边这俩个内存槽不过内存跑码55,电压正常,没断线。     外面那俩个槽可以点亮。求解     还有一块P8Z77-V LX2也是这样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2片板子都是用的同一个CPU点的?

网友:
查看CPU座,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