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55ld bios内存纸贴x555LF

楼主(2018-07-29):
在淘宝10元买的。。这个bios买来刷上好用,就是亮机慢,客服说需要原机BIOs合成,,可是原机BIOS己烧,忘用3.3V转1.8V的转换座了,给客户将就用了。
BIOS合成

网友:
在网上下的二个,第一个亮了一次。再不亮了,,第二个,就亮过一次,就黑屏了。

网友:
再刷回第一个也不行吗?

网友:
可以传下你测试正常 的BIOS

网友:
也不会烧吧!

网友:
bios都烧了?你确定换个bios就好了?19v干到bios?

网友:
没刷回第一个测试,原机BIOS有可能是上错编程器座烧的,现在上传的,就是好用的,只是亮机慢慢,本客户己取走

网友:
华硕的很容易BIOS出现问题的,以后特别要注意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