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73E3 273E3L显示器 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8-07-29):
飞利浦273E3 273E3L 通电无任何反应,拆机测量各电压正常,有点奇怪了 ,怎么没有反应呢,指示灯应该亮啊,先把触摸按键板拆下来吧,拆开后傻眼了 原来是进水了,严重腐蚀了,怪不得指示灯都不亮,在测量各个电容,  发现C002短路,R007开路,于是先清洗好板子,在料板上找来561电阻和电容 焊接好,发光二极管也坏了,手中没有这种发光二极管,只有先更换过来电容和电阻   通电试机,正常了也能开关机了,维修结束。

网友A:
初来咋到,多学习一下,啥都不懂,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来咋到,多学习一下,啥都不懂,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