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刷写bios报错,这个芯片有问题么?

楼主(2018-07-29):
正如标题所示的,BIOS内容没问题。试了几个都可以。芯片擦出,程序写入都没问题,唯独最后在检验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难道要我换芯片么?可是我还没有啊。大家经常刷写BIOS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么?

网友:
我这个是acer v5-473g 的机器。ZQY DAZRQMB18F0主板号

网友:
南桥的BIOS和EC的都一样。在检验的时候就出现最后的这个错。

网友A:
TL866编程器我也在使用 有时候遇到BIOS芯片第一次编写没问题 再次编写就会出现最后一步验错误,但是可以正常使用不影响开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866编程器我也在使用 有时候遇到BIOS芯片第一次编写没问题 再次编写就会出现最后一步验错误,但是可以正常 ...

刚刚已经解决了,把最后一步检验去掉。现在ec和南桥都已经把内容刷进去了。开机可以了。就是发现开机速度有点慢。
我想只要把内容灌进去就能保证主板的供电时序了。OK。

网友:
之前换了两个BIOS芯,结果不来电了。本身的芯片也没有换。
最近修复BIOS内容的机器很多。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芯片坏了  我修到都是直接换bios 芯片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有时候重新再编程一次就好了,有时候拿下来用刀片擦挂一下就好了
还有就是把最后一步检验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有时候重新再编程一次就好了,有时候拿下来用刀片擦挂一下就好了
还有就是把最后一步检验去掉

以前我也是拿刀片刮刮,现在不用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芯片坏了  我修到都是直接换bios 芯片

可惜我这没有那么多BIOS配件。都是积攒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