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QL6MB6F0 开机掉电求问题

楼主(2018-07-29):
DAOQL6MB6F0  开机掉电DAOQL6MB6F0  开机掉电DAOQL6MB6F0  开机掉电

网友:
你这个不好处理啊,要找通病嘛。。。。。

网友:
掉电具体先查下供电 有无短路等 如此求助不好确定故障

网友:
这问题没办法回答

网友:
只说开机掉,估计没有人能帮你,你测到哪里了,比如哪里有没短路,有没有芯片发烫等

网友:
查电路,呵呵,有点搞不清楚

网友:
你这么问谁能 给你说清楚

网友:
一般掉电可能是有短路和缺电压导致的,不过楼主至少也要把触发电流说出来,是瞬间掉电还是隔段时间掉电要说清晰,否则很难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