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310-15ABR CG516 NMA741 NM-A741原厂 BIOS程序

楼主(2018-07-29):
联想310-15ABR CG516 NMA741 NM-A741原厂 BIOS程序   亲测可以用 放心下载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联想310-15ABR CG516 NMA741 NM-A741原厂 BIOS程序.rar

网友(2018-09-01):
板号CG516 NM-A741  REV:1.0   2016-04-07    触发反复重启  背光有反应 ,不出LOGO,刷此BIOS修复
               2018.09.01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刷这个BIOS校验老是过不去

网友(2019-03-04):
我机器问题是原来是开机屏幕不显示,现在刷完bios后可以显示可以进bios
。不掉电,但是一进系统,进度条那块就开始掉电了,
电池也去掉了,只要一进系统就开始掉电,,,,

这个是什么问题, bios 原厂的需要和以前的合成么??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笔记本!可以用!我和你一样的笔记本!可以用!我和你一样的笔记本!可以用!我和你一样的笔记本!可以用!我和你一样的笔记本!可以用!我和你一样的笔记本!可以用!我和你一样的笔记本!可以用!

网友B(2019-06-17):
无法下载,我有下载币的,显示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下载,我有下载币的,显示如图

可以下载了,多试了几次下载下来了,多谢,刷完可以显示,我的机器和2楼的情况一样,

网友(2019-09-04):
BIOS是好的,刷了秒亮

网友(2019-10-06):
看来这款机型是通病,我的故障跟2楼一样,刷完OK亮机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BIOS是1.8V还是3.3V的呢,我的板号是 CG516 NMA741  REV 0.2   BIOS是3.3V的,刷了此BIOS加电不显,不跑码,原现像是到快要显示的时候,屏会闪一下,但是屏还是黑屏的。有哪位大师碰到过一样的现像的。

网友C(2020-04-13):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刷这个BIOS校验老是过不去

我的也是效验不成功

网友:
开机不显示 刷程序  ok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效验不成功

此机器BIOS芯片是1.8V供电  不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效验不成功

用的就是3.3V转换1.8V的座子,可能是机器挑剔。

网友(2020-07-07):
机型一样,板号一样,机器的故障是开机背光隐约一闪一闪的,刷此BIOS,故障修复!

网友(2020-09-16):
好用,放心下载

网友(2020-10-19):
刷BIOS OK可以

网友:
....晕我的机器认不到这个BIOS芯片
。。。。

网友(2021-11-04):
试试看,我的是开机掉电,屏幕隐隐闪一下,等下再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