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2014915尾插小板

楼主(2018-07-29):
    红米NOTE尾插,从左到右,1脚接地,2脚阻值719,3脚阻值804,4脚阻值804,5脚又接地,本来不应接地,现无法充电,怎么解决啊。 ,这是尾插小板原理图,为什么在原理图里都找不到对应的元件。

网友A:
5脚不是接地吗?

网友B:
十来块钱一个,便宜不值得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脚不是接地吗?

1脚是接地,5脚正常不接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来块钱一个,便宜不值得修了

是不值得修,多了解下,看能不能修下长点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脚不是接地吗?

哪个是正极通往附近最小的那个电容, 刚好手上有个4G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是正极通往附近最小的那个电容, 刚好手上有个4G版本的

哪一个电容?能图标一下吗?为什么我的这个5脚就接地了?是不是我那个尾插小板原理图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这个型号分4G版跟3G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脚是接地,5脚正常不接地啊。。。。。。。

电路图不会看??    5脚本来就是接地    1脚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不会看??    5脚本来就是接地    1脚是5v

那就是从右往左了,1脚现在接地了,有没正确的尾插小板原理图啊

网友:
5脚是接地的,我上次修到一个是尾插小板1脚只有3V电压,正常通电测是5V,不知道哪里短路把电压拉低了,最后没查出来直接换的小板。

网友:
1脚的滤波电容击穿 拆拆拆  有图纸了应该一眼就看明白了

网友:
琢磨了一天了吧!淘宝9.9包邮一块

网友:
这个问题好搞,小板上就那么几个零件,挨个拆呗

网友:
不该接地的脚位 来个5v 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这么少的零件,一般是二极管

网友:
1脚的滤波电容击穿

网友:
先拆掉保护  管   或 电 容 看   看

网友:
这个好搞,一个小板就那么几个原件直接烧鸡,又不怕把原件搞坏,大不了换小板

网友:
直接换个板的  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