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A8 A9单独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8-07-29):
如果一个苹果6的A8坏了,可以单独去换?,不是说应该换CPU   基带CPU  码片 硬盘   这一套的嘛。如果不可以单独换,那么为什么淘宝上有人单独卖A8 A9 单卖这个还有什么意义,本人手机维修刚入门,不太理解,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A8-A9-A10 CPU是2层,上层是可以单换,下层不可以

网友A:
上盖就是所谓的暂存,是CPU与硬盘相互通信传输数据信息的临时存储器,就和我们用的电脑中的内存条差不多,这样理解就不难了

网友:
上层可以换,下层坏了就没救了啊!

网友:
下层内存条,下层CPU,最好的办法直接问商家

网友B:
淘宝那是白CPU ,不带数据的,安装后可以跑电流。插屏显示一个大齿轮,工程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那是白CPU ,不带数据的,安装后可以跑电流。插屏显示一个大齿轮,工程模式

这个目前解释比较合理,厉害了,。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盖就是所谓的暂存,是CPU与硬盘相互通信传输数据信息的临时存储器,就和我们用的电脑中的内存条差不多,这 ...

正解,简单易懂。。。很好,以后手机有不懂的请教一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那是白CPU ,不带数据的,安装后可以跑电流。插屏显示一个大齿轮,工程模式

那这样换的有何意义?难道还能写串号进去?

网友:
淘宝卖的是盖子,下层必须是套件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