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主板电压监控系统出错

楼主(2018-07-29):
同行拿来一台台式机。说BIOS里面看到电压监控系统监控到的电压由12V变成24V了,会断电重启,每次开机之前都会断电两次,第三次才开的起来。看点位,由两个分压电阻到IO芯片。第一个分压电阻一头12v正常,一头3.85V不正常,第二个分压电阻一头接地,一头3.85V。不正常,我是直接更换掉第一个分压电阻。然后开机进BIOS看。电压监控恢复到12V。开机断电重启的故障也没有了。故障修复。第一个分压电阻损坏,更换他。如果不是电阻问题就要考虑IO了。我运气好 嘎嘎嘎,图中都有解释的,大家可以看看,觉得可以就给个分吧,现在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月饼老师呢,是不是看不到小白白的帖子 嘎嘎嘎。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