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 17年款的液晶屏裂了,屏幕不显示了

楼主(2018-07-29):
A1707   打开屏幕盖子,机器自动开机了,键盘灯跟上面的触摸条灯都亮了。可以屏幕怎样没图象显示呢?
用力按一下屏幕,是可以看到屏幕已经显示了。明显可以看到屏幕裂了。

这个液晶屏还没更换过,有没有朋友会换的,指导一下。
问一下这个上半部分都没货,客户又比急。刚上查一下也没有相关的视频,听朋友说,7月31号晚上7点到9点有直播换这个屏幕的
,(具体的也没问,说是手机上装一个快手软件,登录,然后在查找里搜索我在华强北,点关注就能看了),可以客户又比较急,有没有朋友能现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整个上半部换,比较简单,要不需要烤箱!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上半部换,比较简单,要不需要烤箱!

现在问了上半部分很贵啊,还很少有货,大师指点一下方法啊

网友A:
把上半部拆下,放烤箱烤,注意温度,高了就坏了。然后取b 面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上半部拆下,放烤箱烤,注意温度,高了就坏了。然后取b 面

哦,我们没用过烤箱,之前换过其它型号的,都是用吹风机吹的,就是不知道这款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还是挺期待31号的现场直播换屏的,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可以一起看一下,多学点苹果的知识,

网友:
已经完美更换好液晶屏,发了快4个小时,方法还没掌握好,

网友B:
苹果通常屏坏了 直接整个上半部分一起都是一起换掉

LD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通常屏坏了 直接整个上半部分一起都是一起换掉

这款的上半部分大贵了,问了一下要三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款的上半部分大贵了,问了一下要三千多

三千多,都可以考虑换台新的二手的了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千多,都可以考虑换台新的二手的了

二手的要一万多,是17年款的A1707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苹果通常屏坏了 直接整个上半部分一起都是一起换掉

开玩笑,这里面的成本你有没有算过,人家更愿意只换屏,管你麻不麻烦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比你看视频换出来的东西跟好印象更深

网友:
直接换上半部把。对于没换过的朋友,操作起来是有一定技巧的。不可能上半部没货,多问几家。上半部跟单屏我都换过。你换过A1502 A1398这些屏的话,方法跟他们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苹果通常屏坏了 直接整个上半部分一起都是一起换掉

换单屏,性价比更高,客人更愿意接受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千多,都可以考虑换台新的二手的了

A1707 新款的二手这个价买不到。3000只能买13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玩笑,这里面的成本你有没有算过,人家更愿意只换屏,管你麻不麻烦

换屏你要承担很多风险,例如更换失败了。。。或者碰到吹毛求疵的客户,换完不完美不要了。。。。。上次去深圳换过两个a1502的屏幕,都有斑点,还好客户没说什么。为此担心了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单屏,性价比更高,客人更愿意接受报价。

单换屏  价格是便宜  风险那么大  成本也还高  万一一次没换好  。就算换好了 后面再出问题
就洗白了

很多时候不是说价格便宜就好,主要是弄了要稳定  保险

网友:
这个机器换屏 利润一定很可观。。。。。。。。。。。

网友F(2020-10-27):
有人知道吗,1707现在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