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如何更换A1707 17年款15寸的液晶屏?

楼主(2018-07-29):
A1707   打开屏幕盖子,机器自动开机了,键盘灯跟上面的触摸条灯都亮了。可以屏幕怎样没图象显示呢?
用力按一下屏幕,是可以看到屏幕已经显示了。明显可以看到屏幕裂了。

这个液晶屏还没更换过,有没有朋友会换的,指导一下。
问一下这个上半部分都没货,客户又比急。刚上查一下也没有相关的视频,听朋友说,7月31号晚上7点到9点有直播换这个屏幕的
,(具体的也没问,说是手机上装一个快手软件,登录,然后在查找里搜索我在华强北,点关注就能看了),可以客户又比较急,有没有朋友能现在指点一下,谢谢。也希望这个帖子能帮忙到不会更换液晶的朋友们,现在这种换屏幕的视频在网上都找不到,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换过A1502,1534之类的屏吗?没换过建议你换上半套,

LDC

网友:
屏和 A1502等的差不多 没有实际换过还是找下总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过A1502,1534之类的屏吗?没换过建议你换上半套,

其它型号的之前有换过,就是感觉这款液晶不大一样,屏幕裂了,怎样就不显示了。

网友B:
还是挺期待31号的现场直播换屏的,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可以一起看一下,多学点苹果的知识,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换总成,现在价格相差几百,但省事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换总成,现在价格相差几百,但省事

问了一下,一个液晶屏才一千多,上半部分要三千多啊,还暂时没货

网友D:
这个没换过建议不要乱拆,拆坏了麻烦。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换过建议不要乱拆,拆坏了麻烦。

是的,所以现在还没拆,等二天看一下大师拆液晶直播后,再研究一下怎么换的,

网友E:
我记得有个同事柴火苹果的屏幕,不过不是15寸的,是不是就是那种铝合金的?他是从轴那里的2个脚开始拆的,既然是换屏,放心搞,要是换排线就要仔细了

LDC

网友:
和1502等retina 的一样换法,如果没做过,建议放弃,很容易裂

网友:
这广告做的好

网友F:
和1502 差不多   就是屏线哪里处理比较麻烦  反正屏都碎了 怕几把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挺期待31号的现场直播换屏的,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可以一起看一下,多学点苹果的知识,

没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1502 差不多   就是屏线哪里处理比较麻烦  反正屏都碎了 怕几把

好的,谢谢大师的指点,已经开始拆了,希望能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有个同事柴火苹果的屏幕,不过不是15寸的,是不是就是那种铝合金的?他是从轴那里的2个脚开始拆的, ...

谢谢指点,已经开始拆了,感觉这款螺丝很多,

网友:
这个其实跟1534的差不多,只是屏幕大点,但是那个胶太粘了

网友G:
发个图片上来让我这些小小白长长见识,好像见过一次这样的屏

LDC

网友H:
只能拆出来单换内屏了 报高价 干吧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个图片上来让我这些小小白长长见识,好像见过一次这样的屏

已经发了帖子了,发了快4个小时才换好,比其它型号的麻烦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只能拆出来单换内屏了 报高价 干吧

是的,今天发了快4个小时才换好,第一次拆方法都还没掌握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的,今天发了快4个小时才换好,第一次拆方法都还没掌握好

换号就不错啦这种利润不薄值得一搞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号就不错啦这种利润不薄值得一搞

是的,现在换这种屏还是很赚钱的

网友I:
logo条好拆吗楼主,我打算换一下retina的屏了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I:
logo条好拆吗楼主,我打算换一下retina的屏了

不大好拆,是玻璃的,要慢慢的,小心一点就是了

网友:
说 实 话 苹 果 屏 没 换 过 呢 !!!

网友:
楼主换过A1502,1534之类的屏吗?没换过建议你换上半套,

网友:
建议换总成  16 17 的机器  换了后 有色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