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奇怪故障

楼主(2018-07-29):
这种主板问题特别多,大多数可以弄好,不过今年碰到3块奇怪 故障,插上小喇叭测试卡,接好CPU,会出现复位灯过一会狂闪,然后小喇叭就会:呲呲呲呲 。奇怪声音,不是报警声音,有时还能亮一下马上有断电,BIOS也刷了,IO检测也搞了,电压都正常内存,桥,1.8V 0.9V全部正常,就是开机不定时就会小喇叭 次次次次次次。很烦人的声音,及其不稳定

网友:
看图纸搞好供电先

网友:
查了cpu pg信号没,有没有高电平  这个信号是发给南桥作为复位的重要条件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一个奇葩故障 靠近CPU的内存槽不过内存。另外一个可以.但是检测内存所有条件正常。BIOS刷个也不行。已经遇见3块了。以前网吧用这个板子的多点

网友:
我家就有2块B75技嘉板子,一个大板一个小板,都是USB供电过弱,还有就是麦克风槽老是插上无效!  其他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已超3年了。。。。不知道能扛的了多少年,小板上I5   大板上E3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办  故障一样  有时候可以正常点亮   一两小时就黑屏死机  跑码0-15反复跳转   主办喇叭也有滋滋的声音。靠近CPU的内存槽也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