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主板电路图符号意义

楼主(2018-07-29):
请问此图中,PR86和PR1648是这个元件在电路图上的代号,R0402和r0402代表啥意思?100K_J和51K_J是不是代表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100K和51K?那后面的_J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是的 100K 51K  那个R0402 不用管吧

网友:
100K   51K阻值       0402 是规格

网友:
-J就是说这个电阻的误差要求在1%

网友:
r0402是电阻的封装尺寸

网友:
学习了,谢谢。
看样子我眼晴太大了,平时都不注意这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