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1-3148

楼主(2018-07-29):
有台戴尔11-3148 机器  插表大电流,拆机发现PC4411 短路拆掉。好了不短路了,以为好了装机。发现电池不能开机。测试电池座,都没有电压。以为是电池坏了,结果买个新电池来。也一样。。。。求助各位

网友:
大电流的隔离管没坏?查查看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应该测测隔离管 应该有个击穿了。

网友:
Pu4406   PU4403 看看

网友:
pu4406 8pin 没有电压的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大电流导致的隔离管坏 或者G级短路

网友:
都没查一下电池检测信号就发了一块新的电池,有钱太任性了,呵呵

网友:
这种故障属于秒杀的机器,重点查隔离和充电电路.....

网友:
很简单,就是电池一路出问题了,最大可能是充电隔离管烧了

网友:
8脚电压不正常      这种直接更换电池隔离管  基本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