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集显 开机0.3A掉电维修。

楼主(2018-07-29):
拆机测量,所有电压都出来,偶尔能亮机。先测HWPG吧,当测到PU3的第四脚PGOOD时,电压是0.75V,明显吧不对。二极管组成的与门逻辑,输入信号中任何一信号为低电平,则输出端被铅锭在0.7V. .再接着查,当开机瞬间测到PU500 TPS51116的第13脚时居然是3v,明显是+3vPCU过来的, 应该是1.8V才对,怀疑此芯片坏,拆个换上去,顺利亮机。

网友:
学习了。非常不错的经验了。。。。。。。。

网友:
HWPG引起掉电一般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导致拉低HWPG

网友:
楼主,小白不才。请问1.8Vpg是3.3V上拉的,那么它正常的电压也应该是3.3V吧?为什么你却说这个PG也应该是1.8v,,我想这个芯片出来的电压和pg的值应该不能混为一谈吧?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弄错了,这个这种pg都是开漏输出的,由外部上拉的,只要不接地是不会引起掉电的,你测量有一个被拉为0.7v,是因为那个pg没有开漏输出,而是接地了

网友:
楼主这款机器应该是英业达代工的吧,大与门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也挺老的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修呀,只要把PG拉高,在测试那个电压不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焊的....主板哪没拆下来啊

网友:
好东西值得学习一下 不错好东西值得学习一下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