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700 不触发以及风扇报错的修复经验

楼主(2018-07-29):
机型:同
故障:不通电,不触发
检修:拆机比较麻烦,底部2个螺丝、后支架下面几个螺丝。
      然后就用撬棒沿着屏四周,将后壳拆下。
      主电源,只输出19V,正常。
      开机按键3V,正常。
      RTC 3V正常。
      主板指示灯红色,
      3VA 5VA正常,拆下主板,反面是IO,晶振波形正常。
      找不到图纸

      根据联想G41主板,同款IO的,查的100脚RSMRST信号没有,直接从旁边拉一根线,果然开机正常了。

      后来发现,开机提示system FAN2 fail,查了很久,最后发现,是风扇插错位置了,必须插在网口转接小板上。
      这个风扇插口,真是个小小的坑。也怪自己拆的时候粗心大意了

网友:
都给提示了,你应该按提示来进行排除的,这种机子提示应该很准确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主板上也有一个插口,关键是插入进去后,风扇也能正常运转。
后来我发现,主板上的插口是5针的,歪打正着了。

网友:
rsmtst这个强拉高,老板你太厉害了。这样关机能再次开机吗?,重启有问题吗?主要是能不能。关机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