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660-19E 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7-29):
东芝C660 开机能亮屏过完logo就 白屏。不是全白的那种, 也进不去BIOS。过完logo就白屏了。换屏  加焊显卡   刷BIOS 都弄过了还是一样。有碰到过吗?高手指点指点 集成的北桥。

网友:
这故障确实有点怪,查下LVDS供电转换电路吧,可能三极管不良。

网友:
有没有可能就屏线的问题呢???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还有外接正不正常……

网友:
看看桥附近的供电正常不,以前修到类似的,桥附近一个电容腐蚀拉低电压

网友:
外接试试   白屏时测下条 件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还有外接正不正常……

外接不显示的都测试过了。。。。。

网友:
看下有没有NEC NEC电容也有可能会导致

网友:
楼主可以在电脑白屏的时候测下屏接口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