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帖求教

楼主(2018-07-29):
我就是新换一个华硕X552W笔记本的主板,但是这个主板和原来硬盘系统运行几分钟后就提示电脑运行遇到错误,要关机启动后运行几分钟又是这样。我就打算换系统用PE进去用GHOST系统,但是一直装不过去,就是提示错误,我换了几个镜像和U盘装系统都是提示错误,就是装系统装不成功,求教前辈们帮忙提示一下如何解决。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A:
换内存或者换个镜像试试

网友:
你好,我打电话主板那里。他们说是硬盘有问题,但是我镜像也换好几个了,就是解决不了,难道是内存条有问题。谢谢师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或者换个镜像试试

你好,我打电话主板那里。他们说是硬盘有问题,但是我镜像也换好几个了,就是解决不了,难道是内存条有问题。谢谢师傅的

网友B:
换个原版的试一试

网友:
win10!检查启动方式uefi还是普通,还有修复引导

网友:
你这个是安装都不成功,内存硬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要是硬盘没问题的话多半是主板的问题了。你又换过内存和其他镜像文件,ghost的时候只是数据复制,这都不行就是主板接口问题了。换板吧!

网友:
CPU也不能放过

网友:
dos工具检查内存,八成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打电话主板那里。他们说是硬盘有问题,但是我镜像也换好几个了,就是解决不了,难道是内存条有问题 ...

主板那边说是硬盘有问题,跟你换镜像有毛关系,
怀疑硬盘有问题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格式分区

网友:
换人吧
你为什么要ghost人太懒
能解决问题我都奇怪了就。

网友:
换硬盘试试,我手头有台华硕U24E只能用sata2的硬盘,用3的就报错,不能安装!我有发帖的。

网友:
用别的电脑刻录这块硬盘试试,没问题再安回去释放,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电源也换个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曾经自己的电脑摊上过,只要大文件经过这个电脑就损坏,ghost根本不可能,想ghost必须要有一个u盘啥的插着做。希望这个贴楼主能找到原因,解我当初的疑惑。想当初就是因为这个毛病,去电脑城维修未果,回来把全套落在了出租车上,依稀记得配置是闪龙3000+ 754针,硕箐kt890主板。

网友D:
用一个别的电脑GHOT,拿回来在解压看看啥情况

网友E:
我认为是主板问题,ghost都出错

网友:
其实哪里都没有问题,是你不懂安装系统。

网友:
换内存就行了

网友:
换硬盘吧,进PE检测一下硬盘就行了

网友:
你好,分区了。也试过好多次了,没什么作用。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是主板问题,ghost都出错

我也是这样怀疑,不过等我先换内存和硬盘后看看能不能装,不能装也再考虑,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别的电脑GHOT,拿回来在解压看看啥情况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先一步一步测试一下,谢谢你。

网友:
先排除其他因素,实在不行只能这样。谢谢你。

网友F:
处理方法:
1:将A机(故障机)硬盘,拆下到B机(台式机)用PE进去用GHOST系统。

2:待进度 100% 完成后,还原硬盘到A机。开机继续到完成安装。

祝你好运!

网友G:
硬盘没问题.
主板没问题
用光驱装试试   换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原版的试一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盘没问题.
主板没问题
用光驱装试试   换一个版本

好的,我用光盘试一试,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处理方法:
1:将A机(故障机)硬盘,拆下到B机(台式机)用PE进去用GHOST系统。

2:待进度 100% 完成后 ...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谢谢。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盘没问题.
主板没问题
用光驱装试试   换一个版本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你。

网友:
把硬盘拆了换别的机子上GHOST一下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为什么不用原版镜像,为什么不用干净的PE?

网友:
硬盘分区是NTFS吗?不会是FAT32吧,4g以上文件进不去。

网友:
怕是内存有问题啊

网友:
换自己备用硬盘先装装看看,还报错就换内存,最好排除下外设。

网友:
这个故障我前段时间在一块V星h61上也遇到了,当时也是想着硬盘和内存的事,换了几个后还是不行,最后用的微软原版的win7装进去的ghost估计是难了

网友:
要么硬盘坏道,要么硬盘供电,要么主板sata口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