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S22C130N不通电 (精华)

楼主(2018-07-29):
型号:三星S22C130N
故障描述:适配器测量没有问题,显示器接直流电源,电流0.001过一会变成0.000.触摸没有反应。电源灯不亮。拆机测量,板子上1.72V 。3.3V都有。
维修分析:因为触摸不是低电平来开启工作,是PWM。 没发代换测量。只能测量。 根据分析。   看来还是国外网站牛X竟然能找到触摸IC规格书。中国的百度,维修网站都没有。根据查询,触摸IC的16脚是供电。 测量接口是3.2V左右。  但是芯片16脚却是2.6V左右。感觉按键板这个距离不应该有压差。 触摸IC:TC350I
维修点:板层内部腐蚀阻止增大,飞线3.3V到芯片。触摸开机。
配图:自己看,分析就行明白了。
补充:应大伙要求把IC的规格书上传。

网友A:
你好您说的国外网站是哪个呢?有网址吗?谢谢!

网友:
真不错,论坛这样的维修贴第一次见

网友B:
规格书呢,也叫我们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您说的国外网站是哪个呢?有网址吗?谢谢!

b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呢,也叫我们瞧瞧

已经上传。可以看看。  记得给加分

网友:
这个触摸坏的多   也进水的多· 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