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无法恢复出厂设置,主板放不了电

楼主(2018-07-30):
Bios恢复不了出厂设置,主板无跳线按钮,取下笔记本电池和外接电源后扣主板电池也不行,抠电池放置一天也不行,COMS就是放不了电,Bios无法更新,咋整你说?

网友:
你 笔记本主板当 台机 修。。。 放电都能搞定? 还是风枪吹BIOS下来 用编程器 刷BIOS吧

网友:
应该是BIOS锁住了,刷BIOS

网友A: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写保护跳线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写保护跳线之类的东西,

应该没有,都找了好几天了,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