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不开机

楼主(2018-07-30):
一个华硕A43S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拆机没发现进水,裸板电流0.2,按开关没反应,量待机只有3V,5V只有0.9,华硕的BIOS也是爱坏,先拆下BIOS芯片刷上, 还是不行,电流0.2,华硕的BIOS芯片也喜欢坏,是近段时间发现的,换掉再刷,开机正常了。BIOS芯片坏也能引起待机电压不正常。送上绝对亮机BIOS。板号K43SD R4.1,I3 独显,8显存。

K43SD R4.1 I3 8显存.zip

网友:
恭喜完修 。正常待机下,裸板电流0.2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遇到一个线性5V只有2.7V的,待机也0.2多 。不过我没修好,芯片换过。

网友:
BIOS没有刷过,不会是BIOS问题把。

网友:
还没修到过BIOS坏的。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BIOS坏的?

网友:
待机偏高BIOS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至今没听说过,BIOS芯片短路了?修了五六年的本子 貌似都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以前真不知道BIOS也能引起不出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