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465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8-07-30):
MacBook A1465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实例

  一台苹果A1465,版号为J41 820-3435,故障现象是笔记本不触发,机器接电源绿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拆开D壳检查主板有进水的现象,客户清理过。先不拆主板上电测电压,测电感L7095待机PP3V42_G3H有供电,测公共点PPBUS_G3H没有,断电公共点打值正常,其他电感打值均正常。

  拆开主板检查看到主板有元件烧坏,电路图上找到烧坏的元件D7105,将烧坏元件拆掉,焊盘处理干净,D7105的3脚阻值正常,电阻R7105正常,充放电芯片U7100应该没坏,更换D7105后上电测公共点已产生,电源灯依旧不亮。

烧坏元件

D7105电路图

  测SMC_BC_ACOK适配器有检测信号,EC那一块很干净没腐蚀现象,可以先排查EC的问题。测小板上的绿灯电路缺少PP3V42_G3H供电,经观察小板排线引脚腐蚀断线,将小板排线断线接好,处理好排线后上电电源灯已亮,触发电流已有明显跳变。装机测试,机器成功修复。

小板排线

试机图

  至此,MacBook A1465笔记本不触发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ACT

网友:
厉害了,每天看一点,每天学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
又是 这 2个小孩的 测试主板 视频。。。 标志性 动作。。 迪拜工程师的杰作。。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