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SP3系统修复碰到问题的实例

楼主(2018-07-30):
有些客户里C盘装了很多行业软件,特别是一些正版带数据库的软件,主板坏,配置升级,或系统损坏不得以的情况下只能系统修复了。这是终极办法。
别跟我说重装,XP怎么还有人用,之类的话,需求。。
Windows XP急救修复
天热了,电脑又大面积开始坏了,因为需要保存软件,又不能重装,系统启不来,或各种问题,只能修复了
1、使用Windows XP系统修复功能时,重新启动电脑,将Windows XP系统安装光盘放入光驱,屏幕就会显示提示信息“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按任意键开始从光盘执行引导)时,按下任意键如“Enter”键。
2、当屏幕显示“Windows XP Professional 安装程序,欢迎使用安装程序”信息时,按下“Enter”键。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不能按 下“R”键,如果按下“R”键,则会启动Windows XP系统的故障控制台修复程序。
3、在出现的“Windows XP 安装协议,Windows XP Professional最终用户安装协议”界面中,按下“F8”键,同意接受许可协议。随之屏幕上将出现“Windows XP Professional安装程序,如果下列Windows XP安装中有一个损坏,安装程序可以尝试修复”的提示 信息。在窗口下面的列表框中显示需要修复的Windows XP安装程序。如果有多个的话,使用上移和下移箭头使需要修复的系统处于高亮状态,最后按下“R”键。
4、当屏幕显示“Windows XP Professional安装程序,安装程序已经试图更新下列Windows安装”时,按下“Enter”键。
----------------------分割线------------------------------------上面百度随便搜下都有,下面是经验-----------
1:过了十几分钟,需要输入SN,找了很多都不能用,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常规我们平时用的SN都不行.7P4YR-BF7R4-B4778-6TBC6-6C2WF
2:再过十几分钟完成后,会一直卡在“请稍后"(不重启这里是进不了桌面的),,直接断电重新开机,或直接重启.
3:重启后登陆的时候会提示:在您可以登陆前,此副本的windows 必段被Microsoft激活" 点是后桌面是进不去的,只有鼠标,桌面图标都出不来 这个问题找了很久的解决方案
4:这是因为我们修复后输入的密匙不是正版的,之前的SN只能安装不能激活,登陆后任务管理这些东西都是按不出来的,用激活工具是实现不了的。去百度下载或其它同版本的XP激活过的 winlogon.exe ,再进PE替换2个文件

路径:X:WindowsSystem32dllcacheWinlogon.exe
X:WindowsSystem32Winlogon.exe
注:X为系统盘,2个路径都要替换,不然没用
如是更老的SP2版本,同理操作。SN换下
这2天连续弄了好几台,第一台就摆弄了好久,算是个总结吧

网友A:
我好像发错版块了,版主能帮我挪下?

网友B:
从哪可以下载替换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可以下载替换文件

附件里有``````````````````````````````````

网友C:
像这种情况就得高收费。太耗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情况就得高收费。太耗时间了。

是的,有些老软件没有技术支持了,又不能重装,只能修复了。谢谢加分。

网友:
这类系统组件网上都能下载,从原版ios 或者有的系统未pojie保护的也有备份。

网友:
上次一个工控一下就恢复好了

网友:
这个其实很实用,我先保存下来,有空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XP是个经典,现在电脑配置用XP 感觉浪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发错版块了,版主能帮我挪下?

分享很好。
要移动到哪去?

网友:
有很多老机,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办公用机,仍以xp系统为主。楼主的实践很有意义。学习了,收藏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很好。
要移动到哪去?

饼哥,转到电脑维修维护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