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7 待机 0.02 CMOS 放电通病

楼主(2018-07-30):
dell 14-5457 待机 0.02  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 CMOS放电立马解决问题,客户没有用几天又犯同样的故障,放电再次好使。碰到过好几款DELL的笔记本这种问题、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可能是集成CPU 的 RTC电路有问题,,检查下。。 要是真的CPU坏了就没搞法了,只能做一个开关飞线出来,不触发的时候叫客户 按一下清空CMOS,再按 电源开关键。。。。

网友A:
这机器通病,是内置电池引起的,和主板没得关系

网友:
是不是内置电池拔掉再插上就好了? 过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放电好的,过几天不行的就可能是桥的问题,但是你这款机器应该是内置电池的,所以应该是拔了内置电池好的吧

网友:
拔内置电池不 好使,是CMO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通病,是内置电池引起的,和主板没得关系

我也有一台也是过几天要放下电才会好,是不是要换电池?

网友B:
修到过Y XXX也是这个问题,第三次来后把电池线路改到在读卡器口里加了一个CMOS那样的跳线加收100RMB让客人先拔一拔从此就清静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是扣下内置电池,扣上就能自动开机进系统,关机再开就不行了,电源指示灯亮。不接电池,接充电器自动上电,也能进系统,关机再开也不行,纳闷了,机器来的时候COMS电池已经没电,测试COMS电路没发现短路,换个电池几天了,电量不变,EC问了是带程序,编程器没办法写,买了一个剪板的程序35大洋,换上去结果一样,恐怕是废了,客人想换板,没想到这个板子又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到过Y XXX也是这个问题,第三次来后把电池线路改到在读卡器口里加了一个CMOS那样的跳线加收100RMB让客人 ...

哈哈,我也用过此方法,刷了BIOS也不行,又等着急用,就改到无线网卡开关上,不能开的时候拨一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用过此方法,刷了BIOS也不行,又等着急用,就改到无线网卡开关上,不能开的时候拨一下开关,

老兄你真是高明,我那个机子没有无线硬开关;第一次来的价格还可以哪知道差点搞成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
换个主板电池 试试 应该能好

网友:
直接将RTC电路的那两个20K电阻直连,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看下RTC电路有无问题    很多都是RTC电路的电容漏电导致   再不行的话  就要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