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到win的logo界面就重启

楼主(2018-07-30):
今天碰到一块映泰的h61主板,一进到win的logo界面就重启。用pe进的话用2018也是到win的logo界面就重启,但是用pe的2013是可以正常进去的。
我之前也碰到一台宏基的h61也是一样的症状,结果没有修好放弃了。没想今天又碰到一台,特来咨询坛里的老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修过,按照三板斧的经验,如果电压都正常干桥。

网友:
干桥吧,换了试试再说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按照三板斧的经验,如果电压都正常干桥。

动不动干桥好像不太好吧,先有没有别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不动干桥好像不太好吧,先有没有别的方案。

我也是不知道要搞什么,觉得电压如果都正常,只有搞桥了。你自己再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H。。。。。。。。。。。。。。。

兄弟,你确定吗?如果真是PCH就没有办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