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板号:820-3435-B EC问题

楼主(2018-07-30):
苹果笔记本板号:820-3435-B 不知道EC是不是带程序的,在网上买了一个坏板,但发过来板号是820-3435-A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有换的师兄吗?

网友:
有换过的师兄吗?上面少打一个字

网友:
给通用吗?820-3435-B 和820-3435-A

网友A:
这个是带的,应该可以通用把。我没换过哦,既然都到货了,换上试试,又不能退。

网友:
这个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带的,应该可以通用把。我没换过哦,既然都到货了,换上试试,又不能退。

70多哦,又不保上机.拆了不能通用就惨了

网友:
问下卖家吧 有可能是发错了

网友:
EC 型号一样因该是可以用的,虽然板号不一样但程序区别是在桥BIOS里面。

网友:
换后3.42正常了,但不触发.....没5V

网友:
通用,跟3437都通用,5v是触发后才有的,查桥待机

网友(2020-07-27):
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这个芯片不太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