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 Plus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7-30):
客户把电脑抱来,说不开机,上电检测不触发,报价客户留机检修, 不会排版编辑,将就着看吧, 先检测+5vsb转+3vsb  正常,测量IO 关键脚80,81 82 83 ,80和81脚有3.3V——0V跳变,82南桥返回来的信号没有,测到这里查过论坛,一个故障相似,南桥缺少条件,他的问题是pu902旁的双二极管损坏,而我这块板在线测量是好的,测量pu902的14脚 1#3.9V。2#1.1V。3#1.1V 4#+5vsb供电 5#0V接地 6#0V 7#0V 8#0V这个脚电压不正常 9#10#0.65V这个电压低,10#电压是由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由+3.3vsb经两个电阻分压,试过个电压0.85V可触发,8#输出1.8V电压 不亮机,0.95V可触发亮机 1.5V也可触发亮机 当10#1.5V时8#输出一个2.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发一个贴子,积分由82分一下子变成83分,要多发贴多回复下载分才多喔

网友:
哈哈,其实有想过发帖子,但是每次修完就修完了。过程什么的直接就忘记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