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70大短路解决,不认独显未果(已解决)

楼主(2018-07-30):
Y470刚接手的时候接电流表,19V被拉低到3点几V 拆机测量发现PQ302坏,拆掉还是短路,这板大家都修多了,知道屏接口边上的电容也容易烧短路,果不其然,把PQ302换掉,拆掉屏接口边上的电容,可以正常开机,本以为彻底修复,进系统发现不认独显,又量独显电压,电压正常,刷BIOS无果,中间反复开机测试的时候只有一次系统里认到了独显,按本子右下角显卡切换键无反应,看论坛里不少维友遇到相同问题都没解决,请高手指点,如果是显卡本身问题就不弄了,起码现在用集显还可以运行一般应用,一会做下系统试试吧

网友:
跟客户沟通一下用集成吧   不行的话看下独显那几个供电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独显认出来了,右下角的显卡切换键也好用了,之前按显卡切换键根本就没反应

网友:
恩,对,打错了,马上改过来

网友A:
就是系统引起显卡认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系统引起显卡认不到吗

认不到独显,切换不了独显,做完系统每次都可以认到独显,笔记本右下角切换显卡开关也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