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待机偏高

楼主(2018-07-30):
华硕K42JR 版本4.1,待机偏高至0.75A,待机3V 5V才出来0.7A,不知道这款机器是待机出3V 5V不,把ENBL控制的六角拆掉就出待机3V 5V,但是电流上不去,0.6A反复重启,发现EC出来的VSUS_ON出来3.3V一直都在

已解决了,直接查转换电压发现都偏低,测得+12VS只有5V多,拆掉12VS相关电路还是有5V存在,估计和5V漏电导致待机发烫,割开12VS相关电路飞线解决

网友:
待机不出3、5V,按触发开关后,才能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