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捷波悍马HA-GT03主板,屡烧某一相CPU供电场管,控制芯片为RT9605,测其基本正常.

楼主(2018-07-30):
如题,此板有特殊用途,所以还是需要维修一下的,到手后发现有一组CPU供电管击穿,以为问题很简单,没想到换上后上电立即击穿.下管烧的比较严重,取下这两只场管,用另外2相可以正常开机,测量两只场管的G极电压与另两组无异.现在是怀疑是供电感短路了,不知大家是否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遇到的是。CPU上下管 短路了。但是真正导致短路的是电感。查电感是无短路。但是我怀疑,我把电感都换了,就没短路。Mos管几组全换了。

网友:
哥们。你还是把供电芯片 Mos管。一起换了吧。稳定。

网友A:
换CPU电源芯片一起,上下管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电源芯片一起,上下管一换

你好,忘了说了我是把上下管一起换的.

网友:
电感或这电源IC都有可能,,,,,,,,,,,

网友:
昨天把电感也换了,还是不行,上电即烧,这个芯片手里没货,客户又着急用.
没办法,只好把这路2只场管都取下了,用另2路给CPU供电.可以点亮.
试着浏览个网页,发热量也不大.也基本正常,暂交付使用了,待坏时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