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经典 HP G42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7-30):
某年某日,待在店里实在无聊,终于盼来了个同行
此机拿来时,客户说是进入开机滚动条时,掉电,进BIOS掉电的频率极少,以下是我的思路,以及方法
在滚动条掉电时,一般让人想到了硬盘的模式调节问题,,但在BIOS里掉电,当时我第一联想到的就是温度,在排除散热愿因之后,第一点让我联想到的就是温控,当然,此机不少人,都会把温控IC U6取掉,但是取掉温控,乞不是显卡这块没有了温度保护了吗,以后坏的时候,不就是坏掉显卡了吗,而我没有,而是测了一下2脚VGATHRM+  ,3脚VGATHRM-的阻值,正常应该在500欧左右,但此阻值,有一个脚为无穷大,为了断定是不是因为温控这部分起的掉电,故取掉U6再次开机,没错,不掉电了,可以断定了,,既然是无穷大,一定是显卡那边此VGATHRM-信号虚汗导致掉电的,故换掉显卡,为什么不是加焊呢,因为之前也修过一个G42,就是加焊,此机加焊之后,返修是极高的,所以没有加焊,直接换掉,为了客户,为了信誉,为了我的口碑

网友:
维修的都像楼主这么认真负责就好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温控问题 拆了温控好 也都知道显卡引起的 大部分是因为懒所以选择拆除 楼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错

网友:
首先,你得报得上价才行,不然,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

网友:
只要客户 肯  出钱 换下也行,我怕是给你 几十 百块钱 我看你咋换显卡,还不够成本

网友:
我个人觉得先把温控芯片拆了,到时候显卡坏了再换,不是很好吗?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报温控错,把U6拆了,没几天不亮了,后加焊显卡好了,到现在一个多月没返修

网友:
好的,谢谢,还没碰到,看到此贴以后会减少时间

网友:
有钱收,换显卡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