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宏碁 E1-471G换桥后半小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8-07-30):
E1-471G 换桥 ,原桥SLJ8E  换成SJNV 后掉电, 合成bios也不行 ,最后又换成SLJ8E  ,开机后再不掉电

网友:
换成HM70不支持I系列U的

网友:
换U也可以解决,但是客户一般不会答应的。。

网友:
一般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主芯片坏了换了芯片,不能识别me型号,刷了n个bios,最后还是换了芯片,折腾好久

网友A:
SLJ8E  = HM76
SJTNV = HM70
HM70上I3、I5、I7就会半小时掉电,只能上奔腾与赛扬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J8E  = HM76
SJTNV = HM70
HM70上I3、I5、I7就会半小时掉电,只能上奔腾与赛扬

非常感谢兄弟如此详细的讲解。

网友:
桥最好还是换原型号和,有些高可以换低。

网友:
                         SJNTV HM70芯片组。

网友:
南桥最好换一样的 不然麻烦不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