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30):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客户送来一台惠普2740P笔记本,说是电脑无法开机,首先插电源表看了下电流。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拨动电源开关(这个电脑使用的是7脚自复位拨动开关)后电流上到0.0102A左右然后又掉回上图的0.0070A。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根据电流判断:待机电流偏小,有触发动作,很有可能没过保护隔离电路,二话不说开始拆机维修。主板和板号如下图: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板号:09900-2 Norn 3.0-MB,CPU是I7-620M,配的是80G固态硬盘,这小电脑配置在当时相当高了,过后查下才出厂时要1万左右,现在可能不太值钱了,当然这都是题外话,回到正题,修好它才是正事。

  首先根据板号在强大的迅维论坛上找到此板的电路原理图,通电初步测量了一下关键点电压,怪不得电流这么小,没过保护隔离电路。那怎么拨动开关还有电流变化呢?并且发现触发后电源指示灯黄灯闪8下,然后就没有反应了,上一张闪灯时我抓拍的图。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5

  看图纸得知,适配器插座1、2脚经过L14转换为VIN来到保护隔离P沟道MOS管U74的S极。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6

  U74要想导通,Q27的双N小芝麻MOS管都得导通,而VCC1_PWRGD和ADP_EN#要都为高电平。实际测量Q27的2脚VCC1_PWRGD为3.3V,而5脚ADP_EN#为0V,一路追查此信号,是由型号为KBC1098-NU的EC的75脚发出的。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7

  那么EC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发出这个信号呢?查询得知KBC1098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还要收到AC_ADP_PRES、ADP_PRES这两个信号才行。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8

  测供电脚都有3.3V。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9

  70、71脚分别为0.5V、0.7V左右,有压差,AC_ADP_PRES为3V。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0

  77脚3.3V正常,而ADP_PRES为0V,追查此信号发现它是U66 393比较器的7脚发出的。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1

  U66的供电,7脚上拉正常,5脚0V、6脚2.3V,显然5脚大于6脚,7脚才会输出高电平。不管了,它和旁边的U65是同一个型号的比较器,直接把它两个换换吧!这样也不用在料板上找了,这种方法叫拆东墙补西墙。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2

  换后还是一样,直接把7脚挑开,强行给它接个3V过去,故障还是一样。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3

  查到这里有点迷茫了,索性直接给Q27的5脚ADP_EN#一个3V过去,看看能不能过保护隔离。接过去以后保护隔离是过了,可是电源表电流直接上到5A。这是短路了啊!烧鸡大法伺候,烧到EC附近一个电容短路了。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4

  换上电容,本以为这回应该好了,可是还是不过保护隔离。强行过保护隔离只不过电流大一点而已,指示灯还是闪8下不开机。后来看到这个机器BIOS是参与触发的,BIOS损坏也是会出现这种故障的。于是论坛上下BIOS,能下载的只有2个,换BIOS芯片刷,又是一阵折腾,故障依旧。BIOS座设计的挺好,怀疑它会接触不良,也给它干掉了,直接焊上去还是不行!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5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6

  看来只有换EC了,由于料板上没有找到可代换的芯片,只有去淘宝上买了,等了好几天芯片终于到了。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7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8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9

  焊得还凑合吧!换好后惊喜来了,电流一路小跑,接上屏后直接亮机,这个电脑开机很快,没来得及抓拍桌面就出来了,下面附上装好后的亮机图。

惠普2740P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0

  小结:小电容短路引起保护隔离故障,同时EC坏导致不发出开启保护隔离电路的控制信号。不足之处望多多指教!

本案例作者由迅维网会员:(黄先生)提供

网友:
不错 。值得学习。不过这个主板好像都挺便宜的啊。

网友:
楼主你这个可调有点高级哈,多少张毛爷爷入的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可调多少钱!

网友:
很强啊老哥

网友:
哈哈,其中一个BIOS还是我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可调多少钱!

       去年在迅维网淘宝买一个五显,320元 不带头

网友:
可调电源成亮点了,有点主次不分了呵呵

网友:
大家都发现了楼主的电源不错!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的很到位 ~

网友:
楼主是管理员?这个牛逼了,这种故障的机器好修。

网友:
楼主这个可调是修手机,修电脑两用的,四位的表都很不错了,五位的看起来确实高大上,

网友:
这得多厉害才能修出来

网友:
你这稳压电源不错啊。。我才2显...........

网友:
可调一样一样滴

网友:
1代I7以前是个王者啊

网友:
很好思路,工具亮了!这种电源,是芯片变压的,还是线圈的?

网友:
厉害              看不懂我   高手

网友(2021-03-25):
有图有分析,高手

网友(2024-11-27):
这种情况,查EC供电是不是对地短路,可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