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突然这样了

楼主(2018-07-30):
我是修手机,可不动懂修电脑。请教同仁,我的电脑咋回事?
是固态硬盘+以前老式硬盘。
主板是新的华硕,具体型号记不清,用了不到一年。

网友:
这个要进BIOS改一下硬盘模式,话说你好歹也算维修人员,这个是电脑的最基本知识

网友:
改 硬盘模式   AHCI      XP   IDE

网友:
0x0000007b  就是硬盘模式
进BIOS改一下硬盘模式就OK

网友:
楼主的是6代CPU,肯定是win7 代码7B是一般是硬盘模式错误,你是双硬盘,
1:更换SATA模式(是AHCI就改IDE,反之改AHCI)
2:检查主系统启动硬盘是不是固态。

网友A:
楼主是来灌水的吧  虽说主打修手机 可是这种故障楼上都是正解  都是入门级维修教程  另外电源是垃圾  专业人员就该用好电源  电源好供电又稳又足才不伤机子   我都是用航嘉mvp500

网友:
改硬盘模式吧,还了不行近pe修复哈引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来灌水的吧  虽说主打修手机 可是这种故障楼上都是正解  都是入门级维修教程  另外电源是垃圾  专业人 ...

谢谢指点。那配电脑的家伙还说这电源不错。

网友:
谢谢各位非常专业的指点哦。
下午我把老式硬盘的连接线拔下来,接口座子用刷子刷了,又好了。
这是为什么呢?
是松动,灰尘多了接触不好?
还是改 硬盘模式 后,以后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故障呢?

网友:
改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那配电脑的家伙还说这电源不错。

不错并不代表够好   尽量用好点钱贵点别怕   我电脑3年多了  经常不关机  啥毛病也没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