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z7-kp7s1报警关机

楼主(2018-07-30):
除尘换硅脂后,玩游戏或者鲁大师测温度压力,开强冷,就一直响,大约一分钟左右就关机,cpu温度很高。然后是一用独立显卡就响,安装显卡驱动还提示安装失败,好像根本就不识别独立显卡,但鲁大师和gpuz都能找到独立显卡。

网友:
是游戏本吗,用好些的散热硅脂试下

网友:
是游戏本,但不是硅脂的事。

网友A:
先刷个BIOS 。如果还是一样的话 可以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如果还是一样的话 可以考虑显卡问题。

问下怎么刷bios?

网友:
看看六角芯片吧,独显的总线信号